三菱plc和伺服接线问题

楼主(2019-01-11):
请教下各位 要是三菱3U的plc和要控制的伺服相隔15米该怎么做合理

楼主:
或者怎么做便宜简单

网友A:
如果是伺服驱动器跟电机相隔那么远,距离是允许的,没有关系,如果是PLC跟伺服驱动器离那么远,建议控制线加转磁环和电缆采用屏蔽线缆来做,供参考

楼主:
那么远 走脉冲/方向信号会不会出现脉冲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