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173nc 用什么编程软件?

楼主(2019-01-11):
各位:三菱q173nc 用什么编程软件,装了MT WORK2 1.53 、1.63版等的 版本都不支持q173nc,哪位知道这个用哪个版本的软件,有的话发下链接,谢谢!

网友A:
MT DEVEL2... v1.131M 也没有你说的硬件型号。
GX LogViewer用这个软件试试吧!

楼主:
NC Configurator2 适用产品: M70(V)/M700(V)系列 C70系列E70系列M80/M800系列,也不支持Q173NC

网友B:
我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个Q173NC的CPU 这个需要用触摸屏来备份还原数据就 可以了,,可以联系 微信 hsdzdh

网友C(2019-02-16):
实在找不到软件,看看q173nc的手册,上面有说明使用的软件。

网友D(2022-11-02):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找不到软件和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