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新手请教

楼主(2019-01-11):
XOCO、X0CF、X0C1这几个地址怎么理解对应PLC的地址,BOMOV这个传送怎么理解? D=这个怎么理解?看不懂,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1、Q系列对应的输入输出地址是16进制的,所以直接对应即可。
2、BMOV是块传递,那么SW80传递给K4M8100也就是M8100~M8115,因为数量是K4,因此SW81给K4M8116(M8116~M8131)………………
3、D=是32位比较,而其使用了K4M8100这16位比较方式,这里用=也可以。
Good Luck~
多谢指教。谢谢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