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1):
各位前辈师傅好,请教一下,目前我用想制作一套自动线动态称重控制系统,目前选用材料如下: 三菱PLC Q系列Q02HCPU 和Q64AD模块及三菱触摸屏,机械方面动态称已经安装完成,称输出是4-20mA的信号。目前遇到的问题:因为动态是在运动中称重的,称响应时间快,如何在产品流过动态称的瞬间抓取他稳定的有效重量数据,(程序该如何写))当下一个产品流入后又可以快速刷新,如遇流过重量不合格剔除产品,有没那位师傅做过类似的工程,传授点经验。,如果有程序参考最好,在在这里先谢谢。
hwangdk1987

网友A:
做过一个,但跟你思路不一致,用三菱的PLC+屏幕+485通讯模块+支持485通讯的第三方品牌称重控制主机,品牌市面上很多的,根据预算自己选。
利用通讯实时监视称重控制器的数据,外加一个外部触发信号,收到信号时将监视值MOV到指定寄存器与目标值做比较、输出。
  • 下载积分:+1(yangshua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totti10) 热心助人!

楼主(2019-02-20):
    你好朋友,方便留个微信号吗,想借鉴你过去制作的经验,向你请教下。我的微信15521197201 谢谢。

网友B:
    动态称重精度高吗?问了很多称的厂家,都要求静态称重。

网友C:
    有专门的仪表的,一般都是读取动态测试仪表的数据,
    你好朋友,能否推荐几款可以动态称重的仪表呢/谢谢
    hwangdk198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动态称重精度高吗?问了很多称的厂家,都要求静态称重。
    我做的分辨精度最高0.1g,效果还算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