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卷材测量宽幅

楼主(2019-01-11):
我想在线测量卷材的宽幅,我想知道宽幅的具体数字,精度1cm就可以,有什么传感器可以用

网友A:
条件限定太模糊,量程范围没交代,材质颜色也没说,运动中有没有蛇形也没说,不好精确选,Keyence有好几个型号可以做,具体可以翻一下他们的手册目录;
PS: 问的是幅宽,但我咋感觉其实是想问直径测量?直径可选性就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