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通讯 不上 ,请大侠帮忙

楼主(2019-01-11):
公司的一个200 的西门子PLC , 今天用电脑想跟他通讯 , 怎么 软件里怎么找不到COM 口不知道怎么回事 , 不知道哪位大侠碰到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 电脑系统 是64位 , 软件是V4.0 STEP 7 MicroWIN SP9 , 通信线缆是淘宝上买的USB-PPI 线

楼主:
以前能 连接上, 以前用的是32位操作系统, 通信线缆还是这根

网友A:
没装驱动

楼主:
驱动装了 , 硬件 能找到虚拟的COM口

网友B(2019-04-12):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win10吗?

网友C:
和PC系统关系比较大

网友D:
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2000,最高 SP3 Windows XP,最高 SP3 (32 位) Vista,最高 SP2 Windows7 (32 位) Windows7 (64 位)
STEP7 MicroWIN V4.0 SP8 X X X --- ---
STEP7 MicroWIN V4.0 SP9 n.t. X n.t. X X
X = 可执行并经过测试;n.t. = 未经过测试;--- 不可执行

网友D:
兼容性表显示是兼容的,那台电脑有300的软件吗?好像300的也会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