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1):
没连机有没办法知道D900跟D800的值
附件: Gppw.rar (1 K) 下载次数:44

网友A:
没用的文件!

网友B:
无程式如何读取

网友C:
读取程序时全选,可以在脱机时在存储器里查看到读取时各个软原件状态

网友D:
如果联机状态下有把软元件读取出来就可以看见,没有读取的话看不见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E:
1)打开GX Worksw-----2)连接好电脑与PLC同时设好通讯端口-----3)通讯测试成功-点读取PLC只勾选“软元件内存”-----4)点读取-----5)读取完成---返回到软件主界面-----6)在左则工程栏点击“软元件存储器------7)点击”MAIN“------8)在左边很多格子的地方中间单击鼠标右键------9)点击”软元件单元格搜索“-----输入”D900“控回车确定----神奇出来了,原来那就是D900的当前值。接下来可以翻到D800那儿哟。也可能用之前的办法找D8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