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1):
有两个步进M1是绕丝电机转圈的,M2是左或移的刚好是螺距一样。  M1.1000脉冲一转,绕圈数屏上设置(D228内)绕丝速度也在屏设(D240内),
M2,2000脉冲一转,它往右移总长(螺距)在屏设(D260)  它导程是5毫米   要求螺距速度(D270内)未知;让PLC自动算出来刚好同时启停吧。
也就是说,M1开始绕,M2也开始自动右移,刚好等距,这是三菱3U,无插动功能。只能让他自动算出M2的速度来。书上也看了好多不明白。
麻烦哪个老师帮我写一下公式哈;都为脉冲数吧,我还没换算的;记得把我写的地址(D  )代入哈,要不我又还是不明白;希望谅解;谢谢大家。
学者

网友A:
首先第一个问题 你D260是脉冲数 还是已经换算好的距离  先默认你输入的是距离吧 那么D270=(2000*D260/5)/(1000*D228/D240)     理解你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于 这个2个轴运动完成的时间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 你2个等式之间就可以转换了  至于约分什么的 就直接这样输入等式 直接让PLC自己是处理吧
  • 下载积分:+1(wangxiweng)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1楼的热心帮助。忠心感谢,祝老板年年有好运。我都不知道怎么问了,已经说这般清楚了。但我还是不明白意思。
    学者

楼主:
    再次请教一下1楼,只要把D260 换成MM就行了,D228 ,D240 ,那两个不需要换算,就是脉冲数对吗?
    学者

网友B:
    要确保两个电机同时启停,就是运动时间一致就可以,我原来做过,但是弊端就是运算出现小数时麻烦,没有那么精确
    简单的说两个电机运行时间t1=t2,t1=s1/v1 ,t2=s2/v2。可以理解为D228=s1,D240=v1,D260=s2,D270=v2,求解v2
  • 下载积分:+1(wangxiweng)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仍在奋斗) 热心助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一下1楼,只要把D260 换成MM就行了,D228 ,D240 ,那两个不需要换算,就是脉冲数对吗?

    你最好就在触摸屏上面全部换成好 不然别人再用你设计的机器的事情 会有点费劲  屏幕上面就让他设置好 牙长和螺距就可以了 单位全部设成mm的 这样别人在使用的时候会很舒服 后期你自己也少点麻烦事  内部的一些转换 你直接自己在PLC里面全部换算好 还要你用的是步进 建议每次都做一次归零操作 不然后期也是个头疼的问题  不差钱直接让你们老板用伺服  不容易出现偏位的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十分感谢。祝大家19年,人财双发。
    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就在触摸屏上面全部换成好 不然别人再用你设计的机器的事情 会有点费劲  屏幕上面就让他设置好 牙长和螺距就可以了 单位全部设成mm的 这样别人在使用的时候会很舒服 后期你自己也少点麻烦事  内部的一些转换 你直接自己在PLC里面全部换算好 还要你用的是步进 建议每次都做一次归零操作 不然后期也是个头疼的问题  不差钱直接让你们老板用伺服  不容易出现偏位的问题

    感谢老师,现在又被你说中了,应该原来是有回每一个循环都 有一次回原动的。后来他说这样太慢了,现在我改了只回一次原,现在就是老丢步了,不知道 是不是就是这里原因呢,
    难道这个只做上电一次回原不行吗????
    学者

网友B:
    这种同步的一次回原点好像不行,可能计算的时候中间出现小数了,反反复复舍弃小数的会有误差

楼主:
    回复8楼,那就这下麻烦了,PLC 都 是已经买好了的。3U怎么就不能先进一点?
    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确保两个电机同时启停,就是运动时间一致就可以,我原来做过,但是弊端就是运算出现小数时麻烦,没有那么精确
    简单的说两个电机运行时间t1=t2,t1=s1/v1 ,t2=s2/v2。可以理解为D228=s1,D240=v1,D260=s2,D270=v2,求解v2

    D270=(2000*D260/5)/(1000*D228/D240) 最终是这样吗,我怎么是D270=D240*d260\D228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