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2):
如题所述,百度找的感觉都乱七不糟的。
一入工控深似海,从此不作等闲人。

网友A:
液压比较复杂,
不是简几句话可以说清。
液压阀门种类繁多。
最常见的普通换向阀,
和气动类似。

网友B:
简单点说就是,用电磁铁推动阀芯动作,来打开或关闭油路。
种类太多,不一一解释。

楼主:
谢谢说明
一入工控深似海,从此不作等闲人。

网友C:
只要是电磁阀,原理都是线圈驱动阀体活塞切换流道。
至于各种各样阀体的原理那就比较多了,大体上,气动阀和液压阀原理一样
区别是液压有回油回路,气压没有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电磁阀,原理都是线圈驱动阀体活塞切换流道。
至于各种各样阀体的原理那就比较多了,大体上,气动阀和液压阀原理一样
区别是液压有回油回路,气压没有

谢谢说明
一入工控深似海,从此不作等闲人。

网友D:
什么换向阀 节流阀 溢流阀 单向阀等等一些 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原理图看起来和气压回路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