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flexible脚本FOR循环问题

楼主(2019-01-13):
各位老师好,我用Winccflexible脚本测试FOR循环时,出现了如图所示的问题,“变量1”为0时,点击计算,
“变量2”为5050,我将“变量1”改成50,点击计算,“变量2”还是5050,请问这是为什么?如何才能做到在“变量1”改变的情况下,
点击计算,对应的“变量2”随之正确地改变?

网友A:
j传值给变量2后清零

网友B:
for i=变量1 to 100
这样改一下就行了,因为i在for循环时又重新赋值了,所以你怎么改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