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3):
两个30kw电机,用星三角启动。星型时没有问题。转换到三角时接触器吸合一下就释放了。后来只接一个电机能正常运行。我现在就是奇怪,为什么如果电机坏了。只是在转换到三角时吸合一下释放呢。因为这个是一直运行的机器。控制电路不会有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A:
量一下转换时的电源输入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接触器吸引线圈两端的电压)?

不正常的话就检查转换时间是否太短或者线路有接触不良。

网友B:
电源容量太小,或者线路压降太大,需要你用摇手把电机加速到接近电机工作工作的转速,再通电,肯定可以,不过要注意,方向不能搞反了。

网友C:
供电电源容量过小或者供电线路电缆额定电流过小,造成交流接触器通电线圈工作电压异常

网友D:
2樓的正確,切換後的運轉電流還在拉高造成壓降,進來主線再加大一號,太遠要升兩號

~~業餘打工仔~~

网友E:
负载太大,就像家里面大功率电气一开,灯会暗一点。建议一套星三角只接一台电机。

楼主:
感谢大家热心,这一台长期正常运行的机器。所以压降应该可能性不大。今天再试

网友F:
祝你好运,啥情况倒时结个未。大家期待

网友G:
这两台是水泵吧!?输出轴承有没有异常,磨损或卡珠,都可能引起故障,请重点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H:
有点晕,这么大的电机竟然用一组接触器接两台?不清楚接过热保护了没?即使真的必须两台同时启动,也可以分开两组接触器,可以将两组接触器的线圈并联使用。两组过热保护串联进控制回路里。
电机星三角启动如果转换时接触器掉电,常见的故障原因有:1、电机线圈扎间有短路现象,造成某两相电流过大(星型时因线圈电压低,造成相线压降不明显)造成三角接法时这组线圈连接的这两路相线通过更大的电流造成压降,无法达到线圈吸合电压。
2、压接头有松动或者出现过热氧化现象,转换时因接触不良造成电源电压波动。3、单纯的电压不足(或者仅仅和控制回路这1或者2相电因电源前端负载过重造成的压降),其他的俺水平有限,就不是很清楚了。
尝试修改:1,在接触器电机端相间串个电压表看看,启动时电压是否波动较大。特别是控制回路使用的那1-2相。2,打磨一下压接端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两台是水泵吧!?输出轴承有没有异常,磨损或卡珠,都可能引起故障,请重点拆开检查一下

一看就是常跑现场的老师傅,现在换了一个电机。可以运行一会。但是因为同步问题,明天继续

网友I:
变压器容量小一起启动两个电机压降太大结触器吸不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