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数据发送问题?

楼主(2019-01-13):
用串口助手向CP1H发送一串数据例如(1234),PLC仅显示一两位字节数或字节顺序乱,而程序设的字节数是8个,搞不懂,请教高手指点下。

网友A:
PLCi不会乱来,乱的是编程人员
如果你把1234发到D0
那么12是一个字节在低位,34是一个字节在高位。在D0 CH显示出来的是3412
是你的脑袋还没转变过来而已......

网友B:
1楼说的有道理,这一般是存储所采用的大端模式/小端模式

楼主:
你说的我懂,高低字节我也懂,12是两字节或一字 ,34又是另两字节或一字。12显示12 发1234显示123 发45678 显示3434,发八字节只显示六字节,感觉好像丢失数据。

楼主:
为什么会超过两个字节顺序就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