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4):
一台专用设备,使用MR-JE--70A三菱伺服,电源进线接的单相220V(可以接三相220v),白天上班正常,到了夜班生产,经常会出现AL30.1报警,晚班三相总电压410V,单相240V,三菱驱动器进线电压要求是:200-240v
伺服在这台设备的作用是:作为定位使用,达到一个位置后,保持不动,伺服电机带有减速器和配套电缸,电缸活塞杆端头配有缓冲弹簧,外部机构的气缸每次后退压着缓冲弹簧,到达气缸后退限位作用
  目前措施:1.更换外部刹车电阻到100W,情况任然存在。
                     2.手册上写的是在260V以内都可以使用,那么进线电压也就没有超过范围,客户认为电压没有问题,单驱动器的电压要求是200-240v

需要加一个变压器初级400V,次级210V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楼主:
还有我使用外部电阻,PA02该如何设置啊

楼主:
这是驱动器上面对电压要求  这是对三相电源的要求,目前我就接了单相L1和L3

楼主:
手册上面的故障排除

网友A:
工业现场电源不干净,我们以前设备也有,白天正常,夜班一直有问题,后来加UPS了,仪表测出来有短暂波峰高过420的

楼主:
一台设备共有左右两个伺服 ,到了晚上都是左边伺服出现,而且差不多都是同一时段

楼主:
工业现场电源不干净,我们以前设备也有,白天正常,夜班一直有问题,后来加UPS了,仪表测出来有短暂波峰高过420的

UPS还是调压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业现场电源不干净,我们以前设备也有,白天正常,夜班一直有问题,后来加UPS了,仪表测出来有短暂波峰高过420的

UPS还是调压器啊

UPS有稳压作用的,不是调压

楼主:
可以推荐下UPs型号吗,我750W,,
市电直接接到UPS进线端子,UPS输出端子接到驱动器进线端子上,那么,下班后关闭总电源,UPPS是不是还会给伺服驱动器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