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4):
欧姆龙AP1E DR-A继电器输出型的plc可以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吗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不可以控制伺服电机,得需要晶体管似的才可以。总线型的除外。

专业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不可以控制伺服电机,得需要晶体管似的才可以。总线型的除外。

好的,谢谢

网友B:
最简单的运动还是可以的。

网友C:
速度控制方式还是可以用中继来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运动还是可以的。

仅仅控制伺服实现正反转可以吗,求指教

网友D:
加模块吧

网友E:
只带脉冲的伺服不行,带通讯的伺服可以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继电器输出端最高是1K Hz 控制伺服应该是不可能的了  除非对速度直接就没有要求的 只是实验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仅仅控制伺服实现正反转可以吗,求指教

在固定的速度模式下是可以的,速度由伺服内部给定,就跟控制变频器速度一样,外接正反控制,许多伺服都这么用。具体方法你看伺服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