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自动化软件

楼主(2019-01-14):
本人想买一台笔记本电脑,目前电脑多数都是Win10系统的,想请教一下如果我想用自动化软件(西门子S7-200.300,博图,三菱PLC软件EPLAN,CAD等软件)是不是系统不支持。
我是不是应该要重新做系统?
努力。

网友A:
现在好多新电脑连win7驱动的驱动都没有,除了虚拟机没啥好办法

网友B:
都支持的,放心吧。 还有 8代cpu 对win7很不友好,能装 Bug多 。

网友C:
你说的这几个软件都支持(专业版或旗舰版)

网友D:
买个二手的1500左右,干工控够用就完
拆二代

网友E:
都支持的,我现在就是win10

网友F:
西门子S7-200支持吗?
hwangdk1987

网友G:
除了EPLAN不确定,其他都支持,

网友H:
只要硬件配置高,这些都不是问题,即使必须运行于win98系统的软件,也可以通过虚拟机方式解决的。

网友I:
200 不支持我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