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4):
描述:图1
描述:图2
描述:图3
描述:拔掉了线路板
今天在修一台PLC设备时发现,正常通电时,PLC电源指示灯(POWER/RUN)不亮,后面排查几次后发现,正常通电时PLC不亮(如图1),然后在通电状态下直接拔掉PLC中的一块线路板(不知道这个板叫什么)如图2,最后同样在通电状态下,将板子插回去PLC通电正常。但是如果把电源再次拔掉重插,PLC又是不通电的,需要拔掉板子重插才行,各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备注:排查过程中以为是两板子之间的电源接触部分松动造成的,可是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不亮的情况下,怎么晃动板子PLC指示灯都不会亮起,同样的当拔掉板子后重插,PLC的指示灯亮了后再去晃动板子,指示灯也不是灭,所以个人认为跟两个线路板之间的电源线没什么关系。

网友A:
FX3的PLC,有电源保护。如果内部5V或24V有短路,就会自动熄灭。
可是奇怪的是我拔掉重插后,又好了,只是电源关闭后,再开又不行了。
浪子海风

网友B(2021-09-11):
我有台同样的毛病,请问修好了吗?
优伤的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