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4):
三菱FX2N有什么指令可BIT转移给d寄存器值
及d寄存器值反转BIT值回中号
d寄存器最大值不知能否到255(及反转时)或者最大到?
比如
M0 = OFF,M1 = OFF,M2 = OFF,M3 = OFF <=>则D0 = 00
M0 = ON,M1 = OFF,M2 = OFF,M3 = OFF <=>则D0 = 01
M0 = OFF,M1 = ON,M2 = OFF,M3 = OFF <=>则D0 = 02
M0 = ON,M1 = ON,M2 = OFF,M3 = OFF <=>则D0 = 03
M0 = OFF,M1 = OFF,M2 = ON,M3 = OFF <=>则D0 = 04
M0 = ON,M1 = OFF,M2 = ON,M3 = OFF <=>则D0 = 05
M0 = OFF,M1 = ON,M2 = ON,M3 = OFF <=>则D0 = 06
M0 = ON,M1 = ON,M2 = ON,M3 = OFF <=>则D0 = 07
M0 = OFF,M1 = OFF,M2 = OFF,M3 = ON <=>则D0 = 08
M0 = ON,M1 = OFF,M2 = OFF,M3 = ON <=>则D0 = 09
M0 = OFF,M1 = ON,M2 = OFF,M3 = ON <=>则D0 = 10
M0 = ON,M1 = ON,M2 = OFF,M3 = ON <=>则D0 = 11
M0 = OFF,M1 = OFF,M2 = ON,M3 = ON <=>则D0 = 12
M0 = ON,M1 = OFF,M2 = ON,M3 = ON <=>则D0 = 13
M0 = OFF,M1 = ON,M2 = ON,M3 = ON <=>则D0 = 14
M0 = ON,M1 = ON,M2 = ON,M3 = ON <=>则D0 = 15

==========以下新增另一延伸问题==========
如果要"范围单一M"(M0~M254)转为D寄存器值或反转BIT值回M
M0~M254只要一个没有ON,则D0=0
M0=ON <=>D0=1
M1=ON <=>D0=2
M2=ON <=>D0=3
M3=ON <=>D0=4
M4=ON <=>D0=5
M5=ON <=>D0=6
M6=ON <=>D0=7
M7=ON <=>D0=8
M8=ON <=>D0=9
M9=ON <=>D0=10
M10=ON <=>D0=11
M11=ON <=>D0=12
M12=ON <=>D0=13
M13=ON <=>D0=14
M14=ON <=>D0=15
M15=ON <=>D0=16
:
M254=ON <=>D0=255
又有何指令支援

网友A:
MOV K4M0 D0

MOV D0 K4M0
  •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
  • 三菱PLC、欧姆龙PLC、台达PLC、信捷PLC、各类触摸屏、编程接线调试都可以做。电话(微信)19951564598,我的时间比较自由,期待您的来电咨询。

楼主:
    如果要"范围单一M"(M0~M254)转为D寄存器值或反转BIT值回M
    M0~M254只要一个没有ON,则D0=0
    M0=ON <=>D0=1
    M1=ON <=>D0=2
    M2=ON <=>D0=3
    M3=ON <=>D0=4
    M4=ON <=>D0=5
    M5=ON <=>D0=6
    M6=ON <=>D0=7
    M7=ON <=>D0=8
    M8=ON <=>D0=9
    M9=ON <=>D0=10
    M10=ON <=>D0=11
    M11=ON <=>D0=12
    M12=ON <=>D0=13
    M13=ON <=>D0=14
    M14=ON <=>D0=15
    M15=ON <=>D0=16
    :
    M254=ON <=>D0=255
    又有何指令支援

网友B:
    DECO、ENCO
  • 下载积分:+5(sunnykmc) 真诚感谢!
  • 每天只要小小一步都是在进步!

楼主:
    为何我用
    DECO D0 M0 K8
    DECO D0 Y0 K8
    D0=0   ,Y0=ON  ,M0=OFF
    D0=1   ,Y1=ON  ,M1=OFF
    D0=2   ,Y2=ON  ,M2=OFF
    D0=3   ,Y3=ON  ,M3=OFF
    D0=4   ,Y4=ON  ,M4=OFF
    D0=5   ,Y5=ON  ,M5=OFF
    D0=6   ,Y6=ON  ,M6=OFF
    D0=7   ,Y7=ON  ,M7=OFF
    D0=8   ,Y8=ON  ,M8=ON
    :( 以下D0=9~255;Y M皆可有对应ON)
    :

    但为何D0=0~7,則M0~M7 皆OFF

    ============
    DECO D0 S100 K8
    看来也可对应

网友B:
    字时只能K4

楼主:
    不可对应M的原因找到了
    我在M0~M7
    前面各对应加了X0~X7 开关
    作测试用
    只是为何如此不行呢

网友C:
    FX3U,Q都支持字的位访问,不要用FX2N了

网友D:
    书上不是都有吗    整页指令表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3U,Q都支持字的位访问,不要用FX2N了

    这位先进 你好

    FX3U以前在用时没注意到位这部份
    不知你这位的访问的使用是如何用
    像欧姆龙的W或H类似三菱的M 可以用BIT
    不知FX3U如何使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位先进 你好

    FX3U以前在用时没注意到位这部份
    不知你这位的访问的使用是如何用

    Q系列的是这个样子的 ,假如你要用到D100的第一位就D100.0,第二位就D100.1,依次类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