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近开关

楼主(2019-01-14):
请问各位同行,什么牌子的电感接近开关(DC24V,二线,NPN常开),防水且质量好耐用!

网友A:
这东西淘宝货都可以,名字就是金属传感器,我们之前买的在碱蒸气里面都没问题,就是这种传感器精度很差,用来大概检测位置可以,定位不行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国外的品牌

网友C:
钱多买基恩士,钱少买力科
QQ:611369538

网友D:
接近开关就选倍加福

网友E:
NPN有2线的? 一般接近开关都是用三线的 我们一般都是用OMRON的多 一般你看他的防护等级 IP68这样 你就可以丢水里面玩了 坏了的话 就直接找厂商就可以了

网友F:
奥托尼克斯也行吧我感觉

网友G:
千万别用洞头的,千万

网友H:
石材应用机械仿形机工作台前后行走极限用的是二线DC24V常开磁铁接近开关传感器,牌子多…

网友I:
施克和欧姆龙

网友J:
除了国内的,进口个型号一搜一大把!只是价格高低的问题!!在此也同意7楼所说的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别买洞头的!!即便是厂家吹嘘如何如何的NB也千万千万千万别信。
你要拿出拒绝传销一样的精神去拒绝洞头的!
下载积分:+1(受不了了)

网友K:
sick,这个不错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