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步进驱动器供电开关电源选择求助

楼主(2019-01-15):
我有一台机器 五个雷赛57HS22步进,一个雷赛86HS85 供电开关电源选择一个220V/48V,240W的 够吗? 48V的电源只供步进驱动器的电?????

网友A(2019-02-20):
电机电流放大1.6

网友B:
理论上来说不够,实际上可能也吃紧,最好给每个驱动器能有2A左右的电流是比较好的,雷赛的我这边刚用过,DC48V供驱动器就好了,然后驱动器的AB相连接到对应的电机线上去就好了.驱动器的峰值电流可以用拨码去调,最好先调个中间吧,然后再作调整.

网友C:
86系列最好电压高点,电压和转矩是正比,到时候提速啥的,电压低了速度提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