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5):
求助:台达DOP-B触摸屏报警设置读入地址只能设为16的倍数,我设为M400,M403为1时报警,并打开警报走马灯,背景色为红色,出现在屏幕顶部。实际使用发现当M400~M416任何一个为1时都屏幕顶部都出现红条,当M403为1时还出现我设置的报警文字。我现在只想让M403为1时红条出现,其它无论是0还是1红条都不出现,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哪就別用M用D,強迫寫入數值
引用楼主iritwq于2019-01-15 12:03发表的 求助台达触摸屏报警问题 :
求助:台达DOP-B触摸屏报警设置读入地址只能设为16的倍数,我设为M400,M403为1时报警,并打开警报走马灯,背景色为红色,出现在屏幕顶部。实际使用发现当M400~M416任何一个为1时都屏幕顶部都出现红条,当M403为1时还出现我设置的报警文字。我现在只想让M403为1时红条出现,其它无论是0还是1红条都不出现,该怎么设置?
[attachment=229429]

~~業餘打工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就別用M用D,強迫寫入數值

这样是绕着走呀,我想把我遇到的问题解决掉,而不是绕开它

网友B:
改成数据寄存器的位来操作,比如D0.2。

专业外协

网友C(2019-07-04):
引用 网友B:
改成数据寄存器的位来操作,比如D0.2。

三菱FXplc有D0.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