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ET100和三菱FX1N系列PLC通讯

楼主(2019-01-15):
步科ET100和三菱FX1N系列PLC通讯线怎么制作,大神给指点一下,触需要设定什么参数摸屏

网友A:
KINCO的说明书里有,自己看。

专业外协

网友B:
三菱的通讯口是422的 步科ET100的支持RS232 RS485-2 你可以把三菱的com1 的TX+ RX+ 作485A TX- RX- 作为485B试试
下载积分:+2(崔卫民)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