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7062KS开机报错,如何修复

楼主(2019-01-15):
TPC7062KS开机显示“cannot Find UBOOT in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Please insert the right USB Mass storage device,the reboot TPC! ”
请教如何处理?

网友A:
是不是插了优盘

楼主:
没有插U盘

网友B:
恢复出厂值或更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值或更新固件
请教一下,如何恢复出厂值?如何更新固件?可以提供一下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