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B块如何写K4M0这样的组合位元件

楼主(2019-01-15):
如定义变量输入B数组16位但是无法写成K4B[0]

网友A:
在全局变量里边定义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定义数组

网友C:
先定义数组bool[ ] B=new bool[16];
单个B[0],B[1]......B[15];
数组B与K4M0对应。
下载积分:+2(小凳子)

楼主:
我是想拆分16位的字分成高低字节,这样定义了数组,但是数组输入k2b8不行哈

网友D:
那就定义两个数组 呀,高4位,低4位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楼主:
这个功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