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解决一个无协议通信问题

楼主(2019-01-15):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向PLC发送一串超两字节数据,为什么PLC收到的数据顺序会乱或有部分收不到,而两字节以下则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设置接收字节数肯定大于两字节以上。PLC发送至串口助手也是没问题的,急需解决,有人能帮帮我妈?困扰了好几天。

网友A:
PLC设置接收多少,你就发多少。否则,无视,或者还在缓存区等待。。。。。。。

网友B:
在欧姆龙编程软件里面都有内存查看的,你可以监控你没个地址的值。

网友B:
串口助手发送后,你可以截图PLC内存地址值的图片。

网友C:
上位机与PLC通讯资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qi.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