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处理突然停电,或复位后恢复设备正常工作

楼主(2019-01-16):
对于数据计数类型的程序,在正常工作时,按照正常的时序正常工作,但是在突然停电的情况,或突发按复位的情况下,内部的数据会变化到未知的情况,大家怎么做到重新开电,或复位后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我是使用停电保持保持数据的。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A:
断电记住状态
上电检查状态

网友B:
你可以整个UPS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整个UPS
我觉得这是最靠谱的方案,许多环境下也是这么配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整个UPS
成本高不说,还要维护保养,如公司土豪请忽略

网友E:
停电传给掉电保持区域,上电一瞬间传给计数器

网友F:
ups最靠谱

网友G:
掉电记忆数据寄存器记录重要的输入端或中间节点状态(用位记录的话,16位数据可记录16个状态。每次循环最后几句将当前循环的这些数据记录进去,正常关机清零这些状态,开机自检时先自检这些状态,如果不是零则非正常关机,那么读取此状态并将数据恢复到相应的节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