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分析下什么原因造成?

楼主(2019-01-16):
请各位师傅分析下什么原因造成?是灰尘造成?还是开关质量造成?开关估计是80-90年代的日本设备原装的。特别是留线头的端子螺丝已经变形且看到铜汁已经与开关的绝缘胶木融合。中间的端子完全融掉了。

网友A:
空气开关那里接头出问题了,发热起火拉弧引起相间短路

网友B:
导线接触不良

网友C:
看图好像中间的接触器的控制的设备出了问题,
接触器卡死,电线电流过大,发热起火

网友D:
都融化了,直接原因是短路了。造成短路的原因可能是环境或者质量因素

网友E:
应该是接触不良造成!!!

网友F:
过载或者线接触不良发热,绝缘层损坏短路!

网友G:
短路引起燃烧

网友H:
据我判断:
B相接触不良。导致导线过热,绝缘熔化后引发短路故障。

网友I:
零线断了也有可能。

网友J:
只知道使用设备而忽略保养的结果!!!!!!
导致烧毁的原因是:接头处因热涨冷缩而出现松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接触不良继而导致工作时产生发热直至烧毁。
看楼主的这个电箱在烧毁的过程中应该会有爆炸声!!

楼主:
谢谢各位!确实是只知道用不知道维护的那种,且出现异味时也没人说。都盼着故障好休息不用干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确实是只知道用不知道维护的那种,且出现异味时也没人说。都盼着故障好休息不用干呢。

正常滴,操作工只管操作,哪里管你死活,机器坏报修,他们就休息一边喝茶,天天盼着机子坏,一有什么问题就报,已经习以为常了!

网友L:
这样的好公司在哪。去搬砖
隔行如隔山

网友M:
电柜不清洁不保养的后果。

网友K:
引用 网友M:
电柜不清洁不保养的后果。

有多少有保养的,那时搞什么5S去哪里了!见怪不怪了

网友N:
配电柜要定期点检,检查螺丝有没松,有没有发热氧化。你这是螺丝松了,导致接触电阻增大,引起发热而最终烧毁。

网友O:
首先是空开中间相接触不良,松动,发热,时间久了,空开塑料绝缘老化,后期发展很快,相间拉弧短路着火造成此现象。原因分析:1、安装接线没压接牢固,或空开触头结合面接触不良。2、设备巡检不到位,初期发热期间未发现处理。3、设备维护不到位,盘内环境差。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楼主(2019-03-27):
根据大家的建议及现场的问题分析短路是肯定的。什么原因短路?1、是螺丝松动原因。 2、是废料金属短路。 而且不是开始不是相见短路,是对地短路。确认设备的保护接地被电工接在了三相的零线上,而实际上设备并没有安全接地线。本来日本的设备就没有零线可接,只有接地端子。万幸没有人员伤亡,想想就后怕。天天喊安全第一,不知接线的电工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