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内漏电保护器的使用

楼主(2019-01-16):
听说控制柜内加漏保容易跳闸,请教下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加漏保,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加?

网友A:
所在公司环境比较差,安全要求比较高,
电柜里进线总开关是3P空气开关,其它均带漏保,
并没有经常跳,正常情况下并不会跳闸。
经常跳的应该质量问题。

网友B:
照明回路加漏电开关,控制回路正常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