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写串口通讯?

楼主(2019-01-16):
我在vs上写得,想问下我电脑设备管理器有个COM1的通讯端口,我可以在软件上写关联这个端口然后发送数据吗,参数设置一样了,我试过发送没反应也没有数据接受

网友A:
最基本的串口调试工具监控一下, 这都不会 就没办法了

网友B:
端口号必须要一样,但是参数可以在打开串口前重设的。使用串口线最好用带TXD,RXD灯的,这个样子你可以看到有没有数据在发送。如果灯亮就说明数据是发送OK的,至于格式什么的,就不能确定的

网友C:
有现成的通讯组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现成的通讯组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要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