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6):
今天弄了一上午,通信不上,照搬手册上的程序电机也不转,哪个大神能帮帮我?给我个程序参考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我做的有样例: 2,FX3U-D700.rar (2296 K) 下载次数:846

接线那注意检查下。
谢谢老板,我还想问下,您程序中的(IVDR   K1   H0FA    K2M10)      K2M10 怎么来的?我不知道。  再次感谢。
  • 下载积分:+1(gls993129028)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ddybfl)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谢谢楼上,文本写的很详尽,如有实物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C:
    感谢分享!刚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D:
    k2m10要看你的三菱变频器手册

网友E:
    引用楼主古天自动化于2019-01-16 12:21发表的 有会用三菱fx3u专用指令做变频器通信的大神嘛? :
    今天弄了一上午,通信不上,照搬手册上的程序电机也不转,哪个大神能帮帮我?给我个程序参考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K2M10 是写入的值
    你不习惯这样写 也可以在这个位置写入H2 (代表正转),H4(反转),H0 (停止)
    另外通讯格式设置也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