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6):
欧姆龙的MLPX在三菱FX2N / 3U / 3G有何指令可数值转对应2进位元转移给D寄存器值

欧姆龙PLC CH1E CH1H,指令 MLPX  D0  #1000  D2

D0=0 <=> D2=1
D0=1 <=> D2=2
D0=2 <=> D2=4
D0=3 <=> D2=8
D0=4 <=> D2=16
D0=5 <=> D2=32
D0=6 <=> D2=64
D0=7 <=> D2=128
D0=8 <=> D2=256
D0=9 <=> D2=512
D0=10 <=> D2=1024
:
D0=31 <=> D2=0 ; D3= -32768
:
D0=64 <=> D2~D5=0 ;  D6=1
:
D0=128 <=> D2~D9=0 ;  D10=1
:
D0=255 <=> D2~D16=0 ; D17=  -32768

D0=  0_ 0000 0000 0000 0000 <=>D2=    1_ 0000 0000 0000 0001
D0=  1_ 0000 0000 0000 0001 <=>D2=    2_ 0000 0000 0000 0010
D0=  2_ 0000 0000 0000 0010 <=>D2=    4_ 0000 0000 0000 0100
D0=  3_ 0000 0000 0000 0011 <=>D2 =   8_ 0000 0000 0000 1000
D0=  4_ 0000 0000 0000 0100 <=>D2=  16_ 0000 0000 0001 0000
D0=  5_ 0000 0000 0000 0101 <=>D2=  32_ 0000 0000 0010 0000
D0=  6_ 0000 0000 0000 0110 <=>D2=  64_ 0000 0000 0100 0000
D0=  7_ 0000 0000 0000 0111 <=>D2= 128_ 0000 0000 1000 0000
D0=  8_ 0000 0000 0000 1000 <=>D2= 256_ 0000 0001 0000 0000
D0=  9_ 0000 0000 0000 1001 <=>D2= 512_ 0000 0010 0000 0000
D0=10_ 0000 0000 0000 1010 <=>D2=1024_0000 0100 0000 0000
:
D0=31_0000 0000 0001 1111 <=>D2=           0_0000 0000 0000 0000
                                                      D3=  -32768_ 1000 0000 0000 0000
:
D0=64_0000 0000 0010 0000 <=>D2=     0_ 0000 0000 0000 0000
                                                       D3=     0_ 0000 0000 0000 0000
                                                       D4=     0_ 0000 0000 0000 0000
                                                       D5=     0_ 0000 0000 0000 0000
                                                       D6=     1_ 0000 0000 0000 0001
:
D0=128_0000 0000 1000 0000<=>D2=    0_0000 0000 0000 0000
                                                        D3=    0_0000 0000 0000 0000
                                                        D4=    0_0000 0000 0000 0000
                                                        D5=    0_0000 0000 0000 0000
                                                        D6=    0_0000 0000 0000 0000
                                                        D7=    0_0000 0000 0000 0000
                                                        D8=    0_0000 0000 0000 0000
                                                        D9=    0_0000 0000 0000 0000
                                                        D10=  1_0000 0000 0000 0001
:
D0=255_0000 0000 1111 1111 <=>D2=            0_0000 0000 0000 0000
                                                        D3=            0_0000 0000 0000 0000
                                                        D4=            0_0000 0000 0000 0000
                                                        D5=            0_0000 0000 0000 0000
                                                        D6=            0_0000 0000 0000 0000
                                                        D7=            0_0000 0000 0000 0000
                                                        D8=            0_0000 0000 0000 0000
                                                        D9=            0_0000 0000 0000 0000
                                                        D10=          0_0000 0000 0000 0000
                                                        D11=          0_0000 0000 0000 0000
                                                        D12=          0_0000 0000 0000 0000
                                                        D13=          0_0000 0000 0000 0000
                                                        D14=          0_0000 0000 0000 0000
                                                        D15=          0_0000 0000 0000 0000
                                                        D16=          0_0000 0000 0000 0000
                                                      D17=  -32768_ 1000 0000 0000 0000

网友A:
D0=0 <=> D2=1
D0=1 <=> D2=2
D0=2 <=> D2=4
D0=3 <=> D2=8
D0=4 <=> D2=16
D0=5 <=> D2=32
D0=6 <=> D2=64
D0=7 <=> D2=128
D0=8 <=> D2=256
D0=9 <=> D2=512
D0=10 <=> D2=1024

这个最简单,一般向右移位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0=0 <=> D2=1
D0=1 <=> D2=2
D0=2 <=> D2=4
D0=3 <=> D2=8
D0=4 <=> D2=16

ROL 或 ROR 的结果
这不是我要的

下方2进制那
麻烦再看看 理解一下

目前需要两行指令来处理
但需要中间不需要的M来过水
觉得还不是很好

M来过水,一使用最大255个就最好不能用
若需要再利用就需要很小心
这程式很大时就浪费掉了

直接用DECO  D0  M0  K8
之类来过水(过渡)也同样浪费意思

DECO 使用中
指令下方若有重复用的OUT M0 M1 M2前面加个如X0之类的
M0 M1 M2可就无法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