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三菱RS怎么与台达04PT 通信

楼主(2019-01-16):
有案列程序吗?

网友A:
有这么求助的么?请附上PT04说明书
下载积分:+1(向俊锋) 真诚感谢!

网友B:
无协议的和发电报是一个道理 需要2个设备间编码规则一致 打个很简单的比喻 你发个一个0给另外一个设备 然后接收到0的设备再做出对于的动作 但是这个动作是需要2个设备自己定义好的 一般这个指令都是让你和上位机通讯用的 2个设备都是需要写对于的程序去定义动作的
下载积分:+1(向俊锋) 真诚感谢!

楼主:
这个是台达说明书,谢谢兄弟无私奉献

网友B:
你这个不是和DVP04AD通讯 这个是模拟量扩展模块 挂在PLC后面的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三菱PLC和台达PLC通讯RS通讯的问题 这个你自己看一下用什么通讯方式 然后需要自己写一下通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