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少发脉冲

楼主(2019-01-16):
本人一台设备,CP1H+X40DT-D带7个扩展,另加了一个NC213的定位模块,目前偶尔出现CP1H本体第1轴脉冲的键控制值少的情况,如本次设定脉冲3230个,出现A278的监控值为3225个的情况,每次都是少了5个脉冲。何解?

网友A:
据了解CP1H最多可能扩展7个模块,另加了一个NC213,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可以问问客服
没有的,以前也这个干过
工控交流,有事好商量;QQ:935664782

网友B:
把脉冲的发射频率降低试一试
谢谢指点

网友C:
可以示波器看看。

网友D:
!根据我长期编程经验,可以见意你换一个PLC试试!
我也怀疑过这个PLC是冒牌货

网友E:
驱动器接收脉冲的宽度调整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