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omponent中readdeviceblock指令,软元件批量读取怎么实现

楼主(2019-01-16):
labview与三菱MX COMPONENT通讯,使用readdeviceblock指令,在labview中disdata输出的是双字节16位整型,怎么转化为组呢,或者有其他什么方法实现

楼主:
例如读取d0-d4的值,如果直接输出的显示的话,只有D0里面有值,没有读取D1-D4,应该怎么做

网友A:
这个是没有办法 应该算个BUG 理论上读取回来应该是数组 但是在labview里读取回来的是数值 目前找不到原因 要不就报文自己做吧

网友B:
控件的原因!可以改控件

网友C(2019-02-15):
可以批量读,也可以批量写,这个我也搞了好久才明白

网友D(2019-10-16):
您好,能讲解下这个方案吗

网友B:
简单,可以加循环读取

网友E:
简单,labview加个for循环就可以了啊,不要那么死板

网友F:
加循环会明显加长读取时间,我测试过循环读取时间明显比VB读取要长。

网友G(2019-12-18):
有大神详解吗?数据多了For循环明显不靠谱,还不如O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