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如何下载西门子plc软件,小白一点不懂

楼主(2019-01-16):
求各位给说说越详细越好,谢谢各位了

楼主:
还有就是应该下载那个

楼主:
真的是一点不懂,我在厂子里面干的是检修,plc编程刚开始学习

网友A:
網站上的要花錢買的

网友B:
博图还是STEP7还是SMART看你用什么

网友C:
一、笔记本,主要是安装西门子软件比较麻烦,如果是博图1500,电脑配置要求比较高,一般二手的3800左右可以搞定,正常三菱软件一般2000搞定
二、资料,一般找有百度链接的资料,正常没人会弄很大的资料在网盘里是假的,直接可以去西门子官网下载

网友D:
先确定你要用那个系列的PLC?软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