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不吝指教。现在我有一个无线模块,怎么与plc通讯

楼主(2019-01-17):
有个无线模块,放置sim卡,怎么实现控制西门子s200plc。求大神不吝指教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的。。。。。。。

专业外协

网友B:
SIM卡不就是个固定IP吗 利用这个IP实现与西门子plc通讯 被

网友C:
有个无线模块,放置sim卡,怎么实现控制西门子s200plc?
我做的无线通讯模块,西门子的plc只能通讯,不能编程。
你要装个软件。实现数据对接。

网友D:
我这是和利时PLC,使用DTU模块(内部放置SIM卡),可以将PLC内部的模拟量,开关量等数据传到上位机。上位机有软件接收数据,也可以远程控制PLC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