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寄存器数据有变化,如何使继电器接通一次?

楼主(2019-01-17):
如题:寄存器数据有变化,使继电器接通一次?如D100原来是K123,现在由K123变成K456,D100中的数据有变化使M10接通一次,要怎样把程序写出来?

网友A:
用比较指令,大于置位,等于置位,小于置位
下载积分:+1(李生富) 真诚感谢!

楼主:
D100中的K值是自由的,K值是变化的-4294967295-----+4294967295。

网友B:
用比较指令

网友C:
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3(李生富) 真诚感谢!

网友D:
(第一次上电)mov D100 D0
LD <> D100 D0 OUT M10同时 mov D100 D0
下载积分:+3(李生富) 真诚感谢!

网友E:
五楼正解

网友F:
楼上都给出思路了,我就放张图吧
下载积分:+3(李生富) 真诚感谢!

网友G:
呵呵,其实大家思路差不多,写法不同,都能完成
下载积分:+1(李生富)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