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柜是否可以用来当电控柜

楼主(2019-01-17):
让别人做了个控制柜,但是上面有动力柜的标识,动力柜是否可以用来当电控柜(PLC/伺服/变频)?合规吗?

网友A:
不合规,但为了节省资金可以改装

网友B:
油漆一刷就合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漆一刷就合规了!
那个标签反过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规,但为了节省资金可以改装
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