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7):
1. 基本的通讯方式
基本的通讯方式有并行通讯和串行通讯两种。

并行通信:是指数据的各位同时进行传送的通信方式。

串行通信:是指数据一位一位顺序传送的通信方式。

2. 串行通讯的两种方式
串行通信的两种基本形式: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

异步通信所传输的数据帧格式是由1个起始位、1~9个数据位、1~2个停止位组成,依靠起始位和停止位保持同步;

同步通信所传输数据帧格式是由多个字节组成的一个帧,每个帧都有两个(或一个)同步字符作为起始位以触发同步时钟开始发送或接收数据。

3. 根据传送方向分类
  根据信息的传送方向,串行通讯可以进一步分为单工、半双工和全双工三种。
  如果在通信过程的任意时刻,信息只能由一方A传到另一方B,则称为单工。
  如果在任意时刻,信息既可由A传到B,又能由B传A,但只能由一个方向上的传输存在,称为半双工传输。
  如果在任意时刻,线路上存在A到B和B到A的双向信号传输,则称为全双工。

4. 串行通讯接口
串行通讯物理接口按电气标准及协议来分包括RS-232、RS-422、RS485等,这里主要讲一些最常用的RS485接口。

5. RS485接口电路

作为一个经常被应用到的SP485R芯片的示范电路,可以被直接嵌入实际的RS-485

应用电路中。微处理器的标准串行口通过RXD 直接连接SP485R 芯片的RO 引脚,通过TXD直接连接SP485R 芯片的DI 引脚。

由微处理器输出的R/D 信号直接控制SP485R 芯片的发送器/接收器使能:R/D 信号为“1”,则SP485R 芯片的发送器有效,接收器禁止,此时微处理器可以向RS-485 总线发送数据字节;R/D 信号为“0”,则SP485R 芯片的发送器禁止,接收器有效,此时微处理器可以接收来自RS-485 总线的数据字节。此电路中,任一时刻SP485R 芯片中的“接收器”和“发送器”只能够有1 个处于工作状态。

连接至A 引脚的上拉电阻R7、连接至B 引脚的下拉电阻R8 用于保证无连接的SP485R芯片处于空闲状态,提供网络失效保护,以提高RS-485 节点与网络的可靠性。

如果将SP485R 连接至微处理器80C51 芯片的UART 串口,则SP485R 芯片的RO 引脚不需要上拉;否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是否在RO 引脚增加1 个大约10K 的上拉电阻。

6. 串口MODBUS通讯
      Modbus作为工业通信回路中数据交换的规则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在各个领域,使得具有Modbus 通信协议的设备方便通信,例如PLC、变频器、流量计、温湿度、上位机组态软件、各种传感器仪表等。

      Modbus通信协议分为两种串行通信模式,ASCII 和RTU 通信模式。在使用时,需要先设定通信模式以及串行口RS232、RS485的通信参数(波特率,奇偶校验,从机地址,数据位,停止位,字节顺序),在Modbus 总线上的所有设备应具有相同的通信模式和串行通信参数

modbus信息帧结构组成

7. MODBUS命令报文
读数据

8. MODBUS关键概念

(1)上位机读取数据每次间隔时间一般不小于100ms

(2)设备地址:MODBUS从机通讯地址,在一个网络中不能有两个相同的地址。(3)功能码:MODBUS 协议规定的功能码

(4)寄存器地址和寄存器数

主站命令中的参数是从寄存器地址开始的寄存,读寄存器长度的N个寄存器。(5)从站响应数据

从站响应数据是:字节数和N个数字节数据。

9. MODBUS主站常用操作

1)读优化:对于不连续地址的数据读取,是否采取打包读,则系统使用打包读命令,一次性完成多个地址的读取。

2)读优化间隔:读优化时,若地址之间小于此间隔,则会打包到一起,使用多读命令一次读取。

3)最大包长:一次通讯允许的最大数据长度。

4)字节顺序:调整32位双字的解码顺序。

以32位整数为例,说明字节顺序的含义:

1234:表示双字元件不做处理直接解码,。

例如:从串口读到的数据为0000 00 01 表示 1。

2143:表示双字元件高低字不颠倒,但字内高低字节颠倒。

例如:从串口读到的数据为0000 00 01 表示 0x00000100 (即256)。

3412:表示双字元件高低字颠倒,但字内高低字节不颠倒。

例如:从串口读到的数据为0000 00 01 表示 0x00010000 (即65536)。

4321:表示双字元件内4个字节全部颠倒。

例如:从串口读到的数据为00 00 00 01 表示 0x0100 0000 (即1677 721

10. C语言MODBUS程序

(1).CRC16算法:

INT16U CRC16(INT8U *puchMsg, INT16U usDataLen)

{

   INT8U uchCRCHi = 0xFF;               /* 高CRC字节初始化 */

   INT8U uchCRCLo = 0xFF;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

   INT8U uIndex;                        /* CRC循环中的索引 */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

      uIndex = uchCRCHi ^*puchMsg++;   /* 计算CRC */

      uchCRCHi = uchCRCLo ^auchCRCHi[uIndex];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return (uchCRCHi << 8 |uchCRCLo);

}

(2)发送命令程序

本例程以Mag64为核心CPU

void Read_InPut(INT8U Addr,INT16UStart,INT16U Len)

{

   INT16U CRC;

   SendBuffer_485[0]=Addr;                  //设备地址

   SendBuffer_485[1]=0x04;                  //modbus功能码

   SendBuffer_485[2]=Start/256;             //Start为寄存器地址

   SendBuffer_485[3]=Start%256;

   SendBuffer_485[4]=Len/256;               //Len为读取寄存器长度

   SendBuffer_485[5]=Len%256;

   CRC=CRC16(SendBuffer_485,6);

   SendBuffer_485[6]=CRC/256;               //CRC校验高位

   SendBuffer_485[7]=CRC%256;               //CRC校验低位

   R485_OUT;                                //使能RS485发送

   SendLen_485=8;

   SendNum_485=0;

   CloseINT0();                            //关闭串口接受中断

   UCSR0B |= BIT(UDRIE0);                  //打开串口发送中断

}

(3)返回数据解析

数据接收使用串口中断,ReceivedBuffer_485为接收数据组,ReceivedNum_485为接收到数据长度,ReceivedFlag_485接收到数据标志。函数float Datasum(INT8UBYTE1, INT8U BYTE2, INT8U BYTE3, INT8U BYTE4)把浮点数的4个字节转换为1个浮点数。

float Datasum(INT8U FloatByte1, INT8U FloatByte2,INT8U FloatByte3, INT8U FloatByte4)

{

float aa;

union IntTOFP

   {

      FP32       F32;

      INT8U      T8[4];

   };

   union IntTOFPaa;

  aa.T8[0] = FloatByte1;

aa.T8[1] = FloatByte2;

aa.T8[2] = FloatByte3;

aa.T8[3] = FloatByte4;

return aa;

}

void Read_Lmag(INT8U Ad)

{

   INT8U  i,j;

   INT8U  Num1[10],BIT;

   INT16UCRC1,CRC2;

   FP32  Flow;                                 //aaa为瞬时流量数值

  ReceivedFlag_485=1;

  Open_Time1_Ms5(20);

  Read_InPut(Ad,0x1010,2);                   //发送设备地址、寄存器地址、寄存器长度

  while(ReceivedFlag_485);                   //等待接收结束

  if((ReceivedNum_485==9)&&(ReceivedBuffer_485[0]==Ad))    // 判断数据是否正确

   {

      CRC1=CRC16(ReceivedBuffer_485,7);

     CRC2=ReceivedBuffer_485[7]*256+ReceivedBuffer_485[8];

      if(CRC1==CRC2)

      {// 转换数据为浮点数

Flow= Datasum(ReceivedBuffer_485[6], ReceivedBuffer_485[5], ReceivedBuffer_485[4] ,ReceivedBuffer_485[3]);

       }

}

}

11. MODBUS调试软件MODBUS PULL

以从站地址为1,波特率9600,读取所有实时数据为例设置方法如下:

按照表2所示:起始寄存器地址4113  寄存器个数为22

1. 设置采集命令包括设备地址(1)、MODBUS功能码(04)、寄存器地址(4113)、寄存器长度(2)、采集间隔(1000)。

2.设置串口数据

根据从机串口格式(1位起始位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无校验)设置如下图:

3.设置数据显示格式

4.通讯成功界面

  • 下载积分:+1(yu1804353868)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3(ipc小许)
  • 下载积分:+5(祝钟剑)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夏日雪梦) 真诚感谢!
  •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巨控黄工

网友A:
    顶!感谢分享!虽然后面C语言的看不懂

网友B:
    这个头像是不是要换一下呢
  • 下载积分:+3(方飞2021)

网友C:
    讲的非常好

网友D(2019-07-06):
    支持一下
    ,留爪印

网友E:
    😀😀能搞个事例就更好了。

网友F:
感谢分享!
多学多用!

网友G:
怎样才能看出32寄存器字节顺序

网友H:
感谢分享,楼主好人啊

网友I:
收藏一下,慢慢研究。

网友J:
讲的很好,就是后面的C语言看不太懂

网友C:
玩过一次三菱plc和仪表通讯,前面的基本上明白,用串口助手,后面的懵逼

网友K(2021-09-28):
技术是不错的 但是头像刺眼 速度更换

网友L:
文章很好,你的头像晃瞎了我的眼睛

网友M:
又拓展了,感谢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