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7):
在一设备中,有几个输入点用到上升沿,有时候会误动作,怀疑是收到干扰所致,故想到以下的程序,大家分析一下该程序的可行性,如有什么好的办法请指导一下。

网友A:
LD X0 OUT T0 K2
LD T0  SET M0

网友B:
看不懂为何用上升沿,最后的结果明明是>0.2秒的脉冲启动。在俺看来第一行没有啥作用,直接X1控制时间继电器达到一样的作用。还有你这0。2秒的延迟是否会影响到其他功能?

网友C:
一般就算是上升沿触发的程序 也不可能一条支路上面直接上升沿去触发 肯定会有前置条件 我写程序的时候就喜欢用上升沿 感觉这样可以防止误动作 防治出现逻辑上的BUG影响动作

楼主:
看来你们都没弄懂上升沿的作用,假设一个工位上有个检测开关x1,有个手动按钮x10,工艺需求是按一下x10,工位x1上如果有工件,需要把工件传送到下一个工位,同时把上一个工位的工件传送过来,x1检测到位后马上停止

如x1上没有工件,则直接从上一工位传送,x1检测到位后马上停止。

这个用x1的上升沿很好控制的。关键问题是会受到干扰

如果不用x1 的上升沿,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程序尽量简洁

楼主:
我那思路是,干扰脉冲的宽度一般就200ms左右。正常情况下,工件到位x1后,上升沿置位m1.x1也导通,这是就计时。
  而要是干扰脉冲的话,x1的导通时间不会超过t1的定时时间的,就把干扰脉冲拒之门外了

网友D:
楼主,你那边什么干扰脉冲?200ms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那思路是,干扰脉冲的宽度一般就200ms左右。正常情况下,工件到位x1后,上升沿置位m1.x1也导通,这是就计时。
  而要是干扰脉冲的话,x1的导通时间不会超过t1的定时时间的,就把干扰脉冲拒之门外了

能有200mS就不是干扰的问题了,系统存在故障。
直接调整输入点滤波时间就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了。

楼主:
我是假设200ms,具体多少现场调试才知道,几乎可以肯定是干扰,程序没问题

网友C:
应该是你感应器可能有点问题  试着把感应器换个新的再试试  我感觉干扰是不会影响你输入的

网友B:
如果确认干扰脉冲低于200MS,且这延迟200MS对系统没影响,可以直接X1控制T1,然后用T1的上升沿控制M2
这样两条语句及节省一个内部继电器就能达到你这个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认干扰脉冲低于200MS,且这延迟200MS对系统没影响,可以直接X1控制T1,然后用T1的上升沿控制M2
这样两条语句及节省一个内部继电器就能达到你这个要求、

看来你还没弄明白上升沿的作用,假设工位上有物体,要下一个物体到来才停止就要用上升沿检测

网友F:
照你的程式來看
雖然M1是上沿SET
不過到M2還是要有X1連續ON 200mS
那麼上沿看起來是無作用因為你還是要等T1計時

照你後面來說 你要濾除掉 X1 低於200mS以下開關信號
那麼
LD X1
OUT T1 k2
LDP T1
SET M1
當X1信號超過200mS時上沿觸發M1
畢竟你T1計時是為了確定信號是否正確而非你所謂的干擾
反而你所認為的輸入上沿較好反而照你需要做多餘的判斷
  • 下载积分:+3(飞龙舞天) 这思路不错,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