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FX2n-2DA

楼主(2019-01-17):
求各位师父们给个Fx2n-2DA输出的模拟信号控制变频器频率的程序样例吧!多谢了。

网友A:
首先看一下你的变频器的0-10V的模拟量接口 然后plc模拟量数字量0-4000数字量对应电机最高转速 比例换算一下 我一般用FB块 不知道你要不要
真诚感谢!发给我看看吧,不一定看得懂。

网友B:
买模块时,说明书就要程序,这个程序都是固定的,直接拿来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