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4sp1不能创建新项目,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9-01-18):
描述:提示图片
Wincc7.4sp1不能创建新项目,怎么解决啊?
下面有图片,知道怎么回事的大哥大姐帮帮忙啊!!

网友A:
提示很明确,没有授权。

楼主:
有没有授权软件呢?

楼主(2019-03-13):
还没解决呢?

网友B:
看截图,好像是你破解替换了某个文件才造成服务不能启动吧?WINCC7.4的破解可不是这么简单替换的,你得上网找内存补丁......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网友C:
楼上正解,7.3以后破解方式变成补丁式 的了

网友D(2019-07-02):
楼主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E:
随便找个项目,复制,或者低版本移植,有了项目,应该就可以用了,没必要一定新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