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FX3U+485ADP用MODBUS控制10台富士伺服加脉冲控制2轴共12轴

楼主(2019-01-18):
FX3U+485ADP用MODBUS控制10台富士伺服加脉冲控制2轴共12轴,程序删减去自动部分,设备已稳定运行半年
下载积分:+1(致远豫信)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3(lizhendong)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3(li051005) 感谢分享!
工控威望:+5(ymmfa) 比较典型
下载积分:+3(leechengyu)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5(yerong) 真诚感谢!

网友A:
谢谢分享,点个赞
这个用什么通讯模块?

楼主:
FX3U-485ADP-M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点个赞
这个用什么通讯模块?

网友B:
最好将电气连接图与HMI屏程序也一起分享一下,要不然别人也看不懂。

网友C(2019-02-26):
谢谢诶哈   太多了  厉害

网友D:
谢谢分享 正好在弄这一块
每天学一点

网友E:
modbus通讯不是比较慢吗?能跟得上?

网友F:
引用楼主seafar于2019-01-18 08:35发表的 FX3U+485ADP用MODBUS控制10台富士伺服加脉冲控制2轴共12轴 :
FX3U+485ADP用MODBUS控制10台富士伺服加脉冲控制2轴共12轴,程序删减去自动部分,设备已稳定运行半年

兄弟,支持你一下!!!请教一下?10轴应该不是连动吧?运行的速度也应该不是很快吧?那限位是用通讯回传还是开关量X检测啊?

我用触摸屏控制几台变频器,回传的速度都跟不了!显示频率的刷新速度很慢很慢!!!

楼主:
10轴是通过自己设置的优先级顺序启动的,间隔一个扫描周期,限位开关不是通讯是接输入X,通讯慢可以把波特率提高。
引用 网友F:

兄弟,支持你一下!!!请教一下?10轴应该不是连动吧?运行的速度也应该不是很快吧?那限位是用通讯回传还是开关量X检测啊?

网友G(2019-10-14):
求整个完整的程序带电气图,HMI

网友H:
程序不错,可惜只有手动调试部分程序,建议上传完整程序,485 modbus 读写轮巡伺服自动部分才是关键。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点个赞
这个用什么通讯模块?

题目都说了485adp

网友F(2019-11-14):
实时控制应该不够快!

网友J:
请问两个问题:1、用FX3U-485-BD可以做到吗?
                         2、这种方式可以控制其它伺服或变频器吗?

楼主:
不行,FX3U-485-BD只支持RS485不支持MODBUS,支持MODBUS的伺服变频器都可以。
引用 网友J:
请问两个问题:1、用FX3U-485-BD可以做到吗?
                         2、这种方式可以控制其它伺服或变频器吗?

网友F:
引用楼主seafar于2019-01-18 08:35发表的 FX3U+485ADP用MODBUS控制10台富士伺服加脉冲控制2轴共12轴 :
FX3U+485ADP用MODBUS控制10台富士伺服加脉冲控制2轴共12轴,程序删减去自动部分,设备已稳定运行半年

反应会不会很慢啊?

网友K:
同意楼上的说法,既然是分享,就搞完整点,让 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L:
配置跟楼主一样
附件: 上釉上砂.zip (239 K) 下载次数:71

网友M:
看程序看的是思路,你这掐头去尾的怎么办,想看看整体的思路,看的缺失,很难过
工控人加油

网友N:
10个伺服用MODBUS,速度跟的上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L:
配置跟楼主一样

大侠什么配置?
大与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P(2022-11-09):
还是有雷锋滴
引用 网友L:
配置跟楼主一样

网友Q:
伺服本身要带运动控制的才行,就是说它自己能发脉冲定位,可以通过通信或它的外部IIO控制,而不是仅通过plc发脉冲的那种低端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