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8):
指令CPSTART3,3轴线性插补控制与2轴圆弧插补控制的匀速控制,现在的问题是我想在走第四个点的时候速度可以减少或是可以改变,
如果是把第四个点与其它三个点拆分开写程序,会发现设备在运动从第三个点到四个点时明显有一个停顿。

楼主:
第一次接触三菱的运动控制器,求大神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在第四点后边 CPEND 加上速度即可
先谢过哈!
我第一次用这个运动控制器,能来的具体点吗?比如用什么指令?

网友A:
在第4点后边 CPEND 前边加上添加速度即可
在匀速指令里面已经指定了速度,后面又添加速度这样可行吗

网友A:
操作方法见附件
试过了,不得行呢,我在前面F401里对#38进速度设置,可以实际运动中还是#40里的速度在运动,
附件: q172.zip (190 K) 下载次数:120

楼主:
二楼兄,刚试过了不行呢,还是#40里面的速度在运动,看一下我这个方法有什么问题没。

楼主:
二楼兄,能来个联系方式不?可以发个联系方式xlbxlb198631@163.com
补图,看看我这个方式对不对呢,

网友A:
在第4点,加1个M CODE,判断代码值等于设定值后用CHGV变速

网友B: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