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2110,有等分或自动对齐快捷键,问400说没有

楼主(2019-01-18):
请大侠们赐教,还有屏有没有这样的功能,做指定年月日,能不能让屏黑屏或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A:
1、有。把这些按钮全部选中,右击,然后点排列。
可选择左对齐,右对齐,上对齐,下对齐,横向平均,纵向平均
2、能。PLC的画面切换地址可以设置成某个D或者GD
可使用PLC梯形图或触摸屏的脚本功能,到了指定日期切换到另一个画面。那个画面全黑就行。

网友B:
屏启动的时候还是有显示的,启动完成后才能控制显示画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