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西门子Smart V3 HMI如何与5U建立通讯

楼主(2019-01-18):
如题,各位同志们,现有一块西门子 Smart V3 1000的触摸屏,想和三菱FX 5U 建立通讯。
网上搜了一下,没找到,自己尝试了半天,也没解决,于是,上来问问各位大佬。
IE V3的 连接 窗口里,三菱只能选择 422 ,没法选择485.

网友A:
只有FX 3U ,好像没有FX 5U

网友B:
选择485只能选择modbus那组通讯驱动,还不如用422通讯吧
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业自动化开发工作:
1.各类PLC程序设计, 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可CAD、eplan出图接线图。
联系方式:QQ 275518719 微信:HEXI510

楼主(2019-03-29):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
经研究,最终结论,是V3目前还不能提供5U的驱动,没法和5U通讯。解决方法是更换屏幕。
当然,也给西门子供应商打过电话,供应商说是,新版本(编程软件的新版本,不是硬件固件版本)可能提供了5U的驱动,不过,新版本的软件一直没下载下来。
于是,最终决定,更换触摸屏。

楼主:
本人也尝试过,HMI选择422的驱动,5U加422扩展版这种配置,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