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西门子 Smart V3 1000的触摸屏,想和FX 5U 建立通讯

楼主(2019-01-18):
如题,各位同志们,现有一块西门子 Smart V3 1000的触摸屏,想和三菱FX 5U 建立通讯。
网上搜了一下,没找到,自己尝试了半天,也没解决,于是,上来问问各位大佬。
IE V3的 连接 窗口里,三菱只能选择 422 ,没法选择485.

网友A:
直接在触摸屏中选择连接FX系列PLC,通讯线就是FX的编程线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的,5U的编程线是网线。估计楼主是想和5U的485端子连接,其实可以试试MODBUS RTU方式,不一定要用三菱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