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响应速度问题?

楼主(2019-01-18):
今天买了一个光纤开关,说明书写响应速度50US(微妙)。
我搞不懂这开关按他说明书说的响应速度50US(微妙)来计算,1分钟他能反应多少个响应频率??这如何计算??

网友A:
1000/0.5/2

网友B:
5楼正解。往下都是1000倍计算

网友C:
5楼得出的数据应该仅是理论数据,响应速度50微秒仅仅是当触发信号成立后50微秒开关响应。但是响应后还有个发送给PLC的稳定信号的周期(PLC的响应时间),还有个开关和PLC下降沿周期(取其两者最大值),合起来才是一个响应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