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与QJ71C24-R4多台通讯。

楼主(2019-01-18):
用QJ71C24-R4,CH1跟三菱变频器E740做通讯,专门协议做有2台变频器通讯,如果变频器都打开,通讯是正常的读取频率和写入频率都是没问题,如果关掉一个变频器通讯就不行了频率就写不进去。帮忙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A:
關掉一個另一個能讀不能寫?

楼主:
不能读也不能写,只要是关掉一个,通讯就断开了。重新打开变频器后,plc需要重新上电。重新上电后通讯正常。

网友B:
因为这个指令的执行机制是先执行第一条数据,收到响应后再继续执行,关掉变频器之后就卡死在其中的一步了,所以通信中断。

网友C:
用MODBUS通讯

网友D:
根什么协议无关,要用轮询,一次和一个变频器通讯。
同一个站读取和写入可以同时。
下载积分:+1(dengshaojun)

网友D:
同一个接口只要用一条GP.CPRTCL
程序中还要增加通讯超时和错误复位。

网友E:
1.这条指令有执行完成旗标和异常完成旗标
2.这条指令可以同时执行8条协议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用M2000標誌位做輪循動作,是否通訊完成或逾時

网友F:
之前遇到的情况跟你一样,因当时时间紧没有深入了解,程序改成OUTPUT指令之后就没有问题。感觉是指令问题,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G:
同求呀 还不知道Q和变频器是怎么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