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8):
描述:标准放置
描述:偏移放置
一个矩形材料模板,上面有一个需要点胶的标准矩形位置,当材料基板位置放偏的时候是怎么通过拍照如图下的两个位置,来修正后面的点胶位置还是矩形了,求思路?

网友A:
两种方法
1、通过两个点 求出转换坐标系 再使用转换坐标系 求出所有的坐标 这个用矩阵计算很方便
2、通过三角函数求出 所有的坐标 也方便

楼主:
第一种方法,是要拍三个点就可以计算矩阵了,但是假如第一个点都不在视野范围内,有啥好办法解决?

网友A:
小幅度范围寻找即可
慢速XY移动

网友B:
私聊帮你写一个,我的qq:729105762

网友C:
这要看你用的视觉一次能够处理多少个点;我以前用过一款视觉一次可以处理6个点,解决问题的思路基本都一样

网友D:
普通的国产视觉系统就可以,拍个基准,然后工具拉拉,输出XY的偏移量,传到PLC相应处理XY模组就可以

网友E:
我们公司也有,相机取三个定位孔(定位点也行),然后算出DX,DY给机器人(PLC定位也可以),然后移动X/Y轴就端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