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这里分享一个三菱QD70的定位程序,同时问一个小小的问题

楼主(2019-01-18):
描述:参数设置
描述:程序运行
程序测试过,可以驱动伺服电机。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这里还需要不断调整伺服运动。希望大家能够提点建议哈。
目前的思路是对缓冲存储器里的U0\G806位置写入新的运动距离,例如:DMOV K15000(每次都要调整这个值) U0\G806
再重新启动Y8(原先的定位功能已经执行完毕),执行定位。

网友A:
假如就是固定几个位置,可以写几条定位数据,这样就可以在A点,B点,C点之间切换了。
谢谢您的回复,位置每次都不一样,由传感器数据计算给出,所以不能这样写了。可否每次对缓存器里的值进行写入后,再重新定位呢

网友B:
QD70只通从定位数据一启动,三菱客服说的,你只能按现在这种方式

网友C:
可以啊,给了脉冲,给多少就走多少啊

网友D:
QD70定位编号只能从1开始,如果固定几个点的话1楼可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